[内存维修]
求内存spd程序损坏后的重新刷新方法

楼主(2010-02-09):
求内存spd程序损坏后的重新刷新方法  我的 内存确定是spd程序坏了 我手中有没有专业的编程器
想找个用软件刷新方法  我的内存spd损坏开不了机   我用865gv的主板 好条带坏条刷过 没用 开不了机子 求刷新方法

网友:
不行吧,用好条带那种SPD应该好的才行,那种方法只适合找显存坏。刷SPD还是要编程器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找sis的主板刷,sis主板启动不检测spd,如果真只是spd坏了,也能启动.实在没有只能热拔插,用好条启动好以后再插入坏条,再刷spd,此法有一定的危险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1268-1-2.html看看这个就知道了,要学会搜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