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例非常故障的非主流维修

楼主(2010-02-09):
清华同方不定时白屏,同行来找屏线,结果给我拦了下来,结果有点意思.....下吧,对得起你的分!

网友:
清华同方一般都是屏线接口接触不好。

网友:
RE: 清华同方不定时白屏

发错了附件,哈哈,还有一例,现重新上传。

网友:
楼主,能不能解释一下,标题清华同方,内容是TOSHIBA M18.

网友:
看来楼主有写维修日记的好习惯哈,多发点出来嘛
另外楼主用到的金属刷是什么东西

网友:
两例都看了,楼主都是在自己对电路的理解上用看似简单的方法修复,但其中的分析不是外人所能看透的,换个机器我们还真的不一定能活学活用。

网友:
学习了!心中有这个思路了:不定时白屏应该想到可能是屏供电时有时无,而屏供电由显卡控制的,那么是显卡虚焊了,哈哈

网友:
掉电那例难度有点大,0.05V的细微差别都被LZ发现了令人佩服。不过文中好象有笔误吧:"也就是说待机时ON5的电压是从1999出来的。如果说ON5只管3.3V,那待机时为什么会有这个电压呢?"应该是:"也就是说待机时ON3的电压是从1999出来的。如果说ON5只管5V,那待机时为什么会有这个电压呢"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得维修方法是比较有思路得   一看就知道不是新手       回5楼   LZ所用的金属刷就是维修中最常用的跑电路用的一个刷子  简单得说就是一个帖子绕成的铁丝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