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卡的问题

楼主(2010-02-09):
山寨本,208.11  无线上网连接不上,有收到没有发送,网页打不开。系统重做了,驱动是最新的。自动获取ip地址也设置了。mac地址也过,故障还是一样。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三下二先把网卡换掉!

网友:
除了网卡,再整南桥

网友:
新本子,同时进的,8个本子都是同样的现象,先排除硬件的问题,先考虑软件,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啊

网友:
先确定你的无线网络可以上网 网卡驱动吾问题 然后自动获得IP地址 一定要获得的上(保证路由器里的DHPC开启,一般默认开启) 要是在上不了 那就奇怪了

网友:
路由设定?另一个是无线网卡设置中是否可找找,我记得有个地区设置,改为中国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是软故障吧你的路由设置好了么

网友:
路由没问题,我用外接的无线网卡能上网。笔记本内置的网卡找不到ip地址。

网友:
我秀机器最怕的就是出现这样的问题!   自己对软件不怎么懂

网友:
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
可以试一下把驱动改成老一点的     不是说 新的就好的

网友:
欠费了   查一下没停机吧

网友:
如果是精简版系统,802.11服务默认是关闭的,

网友:
真弄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网友:
直接换网卡,山寨本的东西质量太次了,换一个应该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