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道跟电路板有没有关系?

楼主(2010-02-09):
没修过硬盘,今天一客户机器检测不到硬盘,换个硬盘好了,坏硬盘自然就归我了。

型号是 WD1600AAJS

把板拆下来洗了洗上机检测到了。

可是进 MHDD 一大堆坏道。

网友:
没有关系吧,倒是和ATX电源有关系。电源不稳定有可能导致硬盘坏道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有一点关系,电路板短路或者电压不稳定,导致磁头电压不稳定会读起数据的时候肯定对盘体有可能滑伤。

网友:
同意上楼的说法

网友:
有关系的,更换好电路板之后,直接sf就可以了

网友:
电路板坏的话,可能会造成硬盘磁头读出来的误码率高,然后磁头就需要用TFH来拉低,然后就容易碰伤磁头或者磁道,然后硬盘就容易坏了.如果是这种损坏的话,因为磁头或者盘片已经有了损伤,换了电路板也不成了. 当然,如果仅仅是电路板上的AD/DA部分不正常造成误码率高,或者电机控制部分不好造成误码率高的话,换电路板就能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