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怪事 新电源换到机器上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0-02-09):
今天碰到了怪事 用原电源开机主机工作正常 换了一个新的电源后不能进系统 换回原来的电源又没事了进系统什么都正常 很不解 嘎嘎新的电源为什么换上进不了系统 而且到滚动条画面黑屏 显卡还花屏 这个新电源用电源检测已经检测过没有问题  百思不得其解 望高手指点

网友:
说得太笼统了,旧电源是什么牌子多大功率,新电源又是什么牌子多大功率?

电源好坏不是说旧的一定不如新的。

网友:
您直接重新装个系统不就行了

网友:
明显 就是 新电源 功率不足,不能满足 系统正常运行的条件。

网友:
现在虚标太多。偷工减料。

网友:
应该是电源供应器不足瓦所导至的吧.

网友:
是啊,现在的电源标得都很高,实际达不到。缩水现像比较严重。再换个其它的大功率电源试一下。

网友:
旧电源是清华同方品牌机的额定功率200W 新电源是杂牌350W 试着重装系统装的上 就是到滚动条那就黑屏
换回旧的电源就没事

网友:
这个现象我也遇到过  有的是主板挑  电源     有的是电源不好造成的
现在很多杂牌的电源都出这个问题

网友:
能进vga模式么?或者安全模式?
如果能,看看显卡供电电容有没有问题,或者本身旧电源内部电压也有问题了
刚好能和板子对应起来,突然你的电源正常了,板子却受不了了……

网友:
确实要注意,不过怎么才能更好的识别是好电源,还是差电源呢,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很显然是电源的问题,测一下电源的PG,与12V供电。

网友:
现在新的电源太差!特别是那些低于100以下的电源!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大概是3.3V电压低,导致内存供电不够··

网友:
新电源功率不足,不能满足系统正常运行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