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s388电源不能启动

楼主(2010-02-09):
接修一网吧电源,故障现象为不能启动。此电源用的是SG6105DZ控制芯片,共二十脚。1脚ps-on= 4.88v,20脚vcc= 4.91v,2脚v33 =0v,3脚v5 =0.03v,4脚opp=0v,5脚UVAC=0v,6脚NVP=4.74v,7脚v12=0.12v,8脚op2=2.33v,9脚op1=2.33v,10脚PG=0.13v,11脚FB2=3.68V,12脚VREF2=2.5v,13脚VREF1=0v,14脚FB1=0v,15脚GND,16脚comp=0.13v,17脚IN=0.01v,18脚SS=0v,19脚R1=0.99v。有待机5vsb,短接绿色线,电源没反应,看不出有明显损坏的原件,能测的几乎测过,没什么异常的,基础不牢,不知道如何测了。

网友:
1、要检测各组电压输出端对地电阻值,确定对地不短路,否则不能启动(因过载保护电路动作);
2、保证没有短路后,可以代换ICSG6105DZ试一试;
下面附上ICSG6105DZ引脚图及应用原理图:

网友:
金河田垃圾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