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2适配器开机,电池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0-02-09):
真的很不想一直在基地一直只下载图纸等珍贵资料,因为上班的地儿有网可上,可是一直以来上班真的太忙,修机的思绪不断,根本没时间来基地写写经验。而下班租房的地儿又没网上,所以,,,反正是不太应该这样。
      现在过年了,公司也放假了,有空想想修过的机,一些重点的很难遇到的故障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可以,请版主加精,谢谢!

      接机听说是进过水的,外观相当脏,就象是放在某角落遗弃一般,甚至有发霉的味道。进过水就没上电了,就直接拆机了,说是从键盘左上角进的水,拆开后在放大镜灯下仔细看了又看,未见有进水痕迹,粗测供电一级,二级未见有明显短路。
      于是大胆上电16V,开机点亮了,是否本来就OK?再单试试电池,发现电池不能开机,测电池电压不足,只9.35V,且在插上适配器时充电电路在慢慢激活电池,此时电流只0.12A,但测其电池电压在以0.01V上升,说明在激活电池,等到了下门限10.8V才开始真充电。也就认为电池不开机是由于电池没电造成,于是让其充着电着手别的机器。20分钟后看到可调充电电流上来了,于是查测充电已正式工作,充电电压为12.15V,10分钟后再来只用电池,按开机键仍无反映,提醒一下,电池在待机时MAX1631的3V,5V是不产生的。(这是师傅说的,我当时还不清楚这个)
      测其开机键盘座的开机线路上19脚只有0.97V电压,明显不够,正常应为3.3V;用适配器时可以开机点亮,但是此电压也不足,只有2.54V,说明此待机有异常。查其些0.97V相连元件如图:

     其D21,D22,而D21供电是由R308 20K由待机MAX1631产生VCC3M送达的,前面说过,电池是不产生此电压的,所以查D22过R163 4.7K再过R240 47K VCC3SW,而此电压由U61产生。在断开D21与D22时两处供电均为3.3V正常的,因看过基地有贴说过此两二极管故会引发此故,但是在测其此两管均OK;

       只是在测两端对地阻值时出现异常,在用戒刀切刮开D21与D22相连后的过孔后,测其此端电压正常,再测其过也另一端键盘处,居然对地正向阻抗65K,说明此路上板间有搭线,再切断此过也线后,直接飞线后上电池后电压3.3V已OK,按开机键触发并点亮,修机结束。

网友:
精彩!我也遇到,不过是二极管坏的多

网友:
楼主思路清析,很是让人佩服。也更让人想见识一下你师父了呢。

网友:
楼主百忙之中还能抽空写出这么精彩的讲解,我们这些没有当过笔记本维修徒弟的新手真是 收益匪浅~

网友:
其实是扩展坞受潮了。

网友:
楼主真强 不知道你师父是哪的  这么厉害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但是我没找到哪里坏了  就知道是断线了

网友:
“板间有搭线”是不是说的“板间有断线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间有搭线说明在PCB板中间夹层中有互相桥接,但又不短接,而是与不相干的线路间形成了一定阻值。此板应为进水腐蚀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