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1600AAJS 有时检测得到,有时检测不到,是固件坏的吗 ...
WD1600AAJS 有时检测得到,有时检测不到,是固件坏的吗?

楼主(2010-02-10):
检测到后还进过 MHDD扫过,有
不
规则的坏道,重启后又检测不到了。
后面试了几次都检测不到。
重启

网友:
先 换 数据线、电源线; 确定一下 接触的问题。

网友:
除楼上说的以外供电不不够也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排除电源问题后,重新安装下硬盘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