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50奇怪故障,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0-02-10):
上电待机电流0.02A。开机电流升到0.63A后自断电,待机电流为零。再按电源键没反应,拆掉内存(试过是好的)后。重新上电开机,(待机电流为0.02A)电流升到0.63A,不断电了。但测试卡不跳码,测各电压有:3.3V。1.5V。5v。2.5。1.8V。按电源键关不了机。南北桥全换了。还不行。高手请指教。感激不尽
关不了机

网友:
这个机子没电路图不好修! 楼主测测有没有1.05的电压!

网友:
1.05V电压有.我在淘宝上找图纸。。买到后上传。这机器图纸少

网友:
掉电后待机电流都没有,查下3,5V的后级,特别是转换后的电压,有遇到过转网卡的3.3V管子坏了,会造成关机后没有电流,只有重新插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