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0):
新手问:通电后显示器不能启动到待机状态,待机黄灯一亮一灭,不断地重复通电断电过程是哪问题?
显示器

网友:
断开行负载,首先查主电源供电输出是否正常下来查2次电源是否正常,这类的问题入手点就是电源,这几天有遇到类似的问题,不过是虚汗引起的,这个是例外,还是 从电源开始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开关电源问题,重点查下开关电源芯片的持续供电脚的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