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应该买AT969D

楼主(2010-02-10):
其实和969A是一样效果的?在我的工作间,可能有电磁或在同一排插有线路干扰吧?其休眠功能不起作用。拿回家中去插上,休眠功能起作用。真是杯具!唉!倒不如省50块买969A了。

网友:
你后悔了?说这些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有用这款焊台搞无铅么?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网友:
焊直插件开到400度才成!

网友:
应该首先排除你的外部原因,另外,如何不能用,具体情况应该描述一下。

至于开到400度,我觉得你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排除一下,

1,是否是无铅的
2,你焊的直接件是什么?是否有很大的接地层
3,烙铁的操作方法是否对。

把这些详细过程发过来,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其实和969A是一样效果的?在我的工作间,可能有电磁或在同一排插有线路干扰吧?其休眠功能不起作用。拿回家中去插上,休眠功能起作用。真是杯具!唉!倒不如省50块买969A了。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质量还是可以的,我一直在用。就是有一个毛病:烙铁芯有一头焊接不上(刮干净了还是一样),我的都焊了2次了,都是用几个月出现温度乱跳或者报错。最后我干脆用点焊机焊接一块镍片解决了。

还有这个机器要实现休眠功能是要把调温的卡片取下来才有用的,不知LZ是不是注意这点了。

网友:
用的烙铁头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