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769F2绿灯黑屏

楼主(2010-02-10):
联想LXH-GJ769F2  开机绿灯黑屏 , 不开时黄灯  ,开机有高压声音 ,有滴答响声 ,数据线插到主机不开机没有滴答声、开机后继续有滴答声,查过各管并没有被击穿,小弟没修过CRT显示器,请高人指点都应该测哪些数据,哪个管是行输出,哪个是二次电源,谢谢!急急急!

网友:
开机绿灯,有高压声初步判断电源和行扫描基本上没问题,正常的情况下接通电源,引起VGA信号, 后会出现 一声 滴~嗒的声音(来自电源继电器,一般通电就能听到)随后就开始显示画面,  但是你说的故障连续出现 滴答声,说明后级还有短路情况,造成电源保护,为了确定是不是负载造成的应该断开各级负载,前提是要初步的判断各供电是不是正常的,这样可以少费点工夫,

网友:
这个图应该可以找到你想找的东西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  这个图很好,但是太小了看不清楚字,是否可以传给我,我的QQ是446789666,不胜感激!

网友:
直接换行管

网友:
检查G1和G2电压和中压以及各阴极电压!

网友:
看看场上有没有问题。

网友:
如果还不知道那个是行输出  那个是二次电源  那估计你很难修好它了,,,

网友:
3#图好小啊

网友:
一直感觉DELL的东西挺破的,他有什么啊,就是弄点便宜货装上就卖给我们了。不要相信DEL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