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点不亮经典故障!!!

楼主(2010-02-10):
这是接机为花屏的故障。在别师手上确定是显卡故障后BGA上加焊后出现的故障。
接板后上电开机只0.32A,查测连CPU供电都没出,查其ADP3205各工作条件时发现其14脚VTT PWRG只有0.72V,是否此电压过低,但在查来测去,换过此PG由MAX1845发出,但是换过后没有任何改善,且测得其他MAX1845亦只发出0.93V左右PG电压信号;说明此电压PG信号为正常的。

      在不断的查测当中在查测U21驱动芯片时由于没有1脚ON信号,于是强加一个3.3V试试,也就用了VCORE_ON这个3.3V电压给1脚一个开启电压,此时发现电流上升了,且CPU供电0.96V产生了,疑ADP3205异常没有产生这个驱动芯片的开启信号。 但是在换了ADP3205后,故障依旧。

      在这样强行给个开启信号时还可点亮。于是乎沿此线查找VCORE_ON 由PMH4发出一个VCORE _ON PMH4后经D59双二极管控制。查其此管OK,R267亦OK,此路上并无其他元件,且在D59负端PMH4端在开机后不出CPU电压时,再人为拉低此处瞬间就产生了CPU电压并可点亮。那么这个信号怎样来拉低呢?是PMH4坏了?这个可是单片机啊,且不容易坏的。那么只有这个C590了,查测没发现异常,但还是换了一个,再上电开机,居然正常了。

      这就应该是那个延时关键,在开机瞬间给C590充电,而此充电就造就了延时触发之目的。修复结束。

网友:
没弄懂,U21的开启信号应该是2PIN吧?2PIN和ADP3205的开启信号VCORE_ON根本就是一路的嘛,ADP3205上都有这个3。3V的VCORE_ON信号,U21上怎么就没有了?

网友:
谢谢2楼提醒,不过你提到的VOCRE_ON信号都有3.3V,我只是把U21的2PIN之电压直接短接了1PIN而导致点亮,事后有提到,实际上是C590软故障造成,1PIN和2PIN直搭实际上就是再一次给一个电压跳变信号触发后级。

网友:
觉得楼主的逻辑有问题。当然,也可能是我的有问题,所以才觉得他有问题。希望大家自有评判。
首先要说的是U21的1脚不是ON信号,而是IN。它是主控芯片Logic-Level Drive Signal  Input脚。
也就是是主控芯片ADP3205发出的逻辑电平驱动信号的输入脚。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电压。ADP3205不能直接驱动MOS管,它要把它的命令传到驱动芯片上,由驱动芯片驱动MOS管来产生电压。如果连接一个电压就可以产生CPU供电的话就没必要再用ADP3205了,这是不可能的。
其次VCORE_ON 应该是高电平有效低电平关闭的信号。人为拉低此处的话只会关闭所有的ADP输出,应该不会正常产生电压。
再次你说的电容故障是什么呢?老化失容还是漏电短路?如果是前者可以说丝毫不会影响机器的正常使用,如果是后者的话VCORE_ON 电压应该偏低才对。因为这里不要这个电容也不会对机器产生什么影响吧。
最后要说的是,电容的充放电的时间是一瞬间的事,这里它起不到延时的做用。这里的高低电平及维持时间是由PMH4控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为更深入探讨,1.你说的VCORE_ON信号,我是瞬间拉低,也许我阐述不清,也就是短一下而已,不是一直拉低。实际上此能再次触发点亮与U21之1脚毫无关系,而是让VCORE_ON有一个下降跳变达到目的。
      2.另外此电容如果可以不要,请把你的此板电容拆后试试。。。
这个结果是经得住考验的。当初我也不信,一个接地电容怎么会,也是师傅告我的,此电容在此之真正功能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网友:
那你可以看看T40的主板,电路中同一个位置,同一个编号的电容,就是空的。当然,你所说的板子上是有这个电容的。只是我手中没有R51的主板,没法做这个研究了

网友:
太深澳了看来的真的要找培训了自学还是不行的哦。

网友:
实际上这个电容就是利用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的原理起个延时作用嘛,有这个电容的话会让主板这个局部的上电时序更精准,意思是VCORE_ON_PMH4至为高电平了要等个若干毫秒VCORE_ON才为高。不用这个电容我觉得也无所谓。这个电容现在漏电了当然会拉低VCORE_ON。
不过LZ也太强了,利用IPIN给2PIN一个高电平!这样都行!

网友:
8楼的应该是误会了,1PIN是不可能给2PIN高电平的。如果没有2PIN的高电平,1PIN是不可能有输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真的是T40却没这个电容,那又该如何解释呢?但R51不用这个电容真没法开产生CPU电压。是此电容软故障导致?而软故障又呈现如何之状态呢?真有些不太懂,为什么T40又没有此电容呢?又如何完成的呢?我得问问师傅。

网友:
老实说我心里也是没底的,但是我相信相互交流技术才有进步的。R51板上确实有这个电容,而且位置就中3205旁边,搞不懂搞设计的人的思想,所以我也只能是维修工,而不是开发工程师吧。呵呵,不过通过楼主学到不少东西呢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中间有可能是笔误,把2脚-SD的开启信号写成1脚了,r267和c590的确是组成了一个最简单的延时电路,这种故障c590阻值不偏低的话换我肯定是查不出来的,学习了。

网友:
我手头有一片加电不亮的R51板子,CPU供电可以产生,明天把C590拆了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电容漏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相信我能找到真正的答案,也谢谢你能真诚探讨。

网友:
如果你手上真有这么一片板子,也希望你不是随便说说,把C590摘掉,动手实验一下。同时也希望把你的结果跟大家说一下,一切都是为了进步

网友:
楼主,1845的1脚是ADP3205产生的驱动信号吧,2脚才是-SD信号,为3V左右吧,你说ADP3205的VCORE-ON信号都有高电位,不可能1845的2脚没有啊,2脚可以拉个3.3V做开启,但1脚没法拉吧,

网友:
纠正一下18#楼,不是1845,是U21 ADP3415 ,实际上与此已无关系,而是把U21的2脚电压人为拉低瞬间也就完成了延时作用而导致再次触发产生CPU电压而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