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CMOS的跳线上是否有三伏电压?

楼主(2010-02-10):
请问各位老师:我业余修一块主板,点击开关不通电,测有待机3点3伏电压,电池也有3伏电压,双肖特基二极管的两个输入端也有电压,一个是电池电压3伏,一个是待机电压3点3伏。输出端也有电压,电池电压2点8伏,待机电压3点1几伏。就是CMOS三根跳线上没有电压。我强行开机,主板能通电,测试卡上显示的电源电压也正常,电源也不保护。就是CMOS三根跳线上没有电压。是正常的吗?在这里请各位老师多多指点。谢谢!(注:南桥芯片型号是FW82801DB。也不知该主板是采用的是什么开机线路,是通过南桥?是通过输入输出芯片?等。)

网友:
3根跳线的。一个接地或者通过限流电阻接地一个通电池,一个到南桥。正常能开机的时候是电池的一个和到南桥的有跳线连接,也就是说应该有2.6~3V的电压,如果没有检查跳帽,和电池座子极其线路,这个应该很简单,

网友:
2# 恋恋v风尘 二号朋友谢谢你的回答。也就是说要能开机的其中一个条件是:把跳线帽取下测三根针的其中一根针必需有2.6V~3V 的电压才能开机。我现在测三根针,三根针都没有电压,不具备开机中的一个条件。必需先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才行,是吗?

网友:
这个应该和开机没多大关系,只是会造成CMOS无法保存

网友:
接电池那针有2.5-3伏的电压,插电前电池供电,插电后紫线供电

网友:
有电压的,不过这和能否正常开机好像没有关系。

网友:
是否可以开机由I/O型号决定的

网友:
有的主板就有关系
可能发生不会开机

网友:
有的主板电池没电 是不能开机的

网友(2010-05-04):
你强行开机,并且是在南桥断烧的情况下,电源是不会保护的,除非是南桥短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