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3问题求助

楼主(2010-02-10):
此主板接上电源  就有嗞嗞嗞....声 ,观察 为Q5 TPC8002发出的。而且这个芯片发烫,换了还是一样,取下Q16  Q17 ,正常 焊上Q16 8005 正常     ,原来焊上Q17 就会导至Q5 发出声音且发烫。  但Q17没坏, 用万用表打阻 值   发现下面的两个电感和元件都对地短路。请看附图。

                                       请问这个维修思路是什么         谢谢指点

网友:
Q17可能是下管 后级有短路把

网友:
有一个集成块短路了 你看到什么地方

网友:
说得太简单了,得先把短路排除,这是最基本的,要不没法继续。

网友:
昨天查短路,还是没并没有绪   现在可以确定是短路,但查不出到 底是哪 的短 , 什么tb 6808  adp3608   m1631 拆了 还是一样短路

请看点位图中我画白圈的 地方 都短, 把这些元件拆了  还是短。   这到底是哪里短路造 成的啊。

网友:
先看看短路吧

网友:
所有电容、MOS管都拆了吗?是不是PCB烧短路了。

网友:
pcb  板无烧痕   个头大点的都拆过了   其它小的用用表测过  不正常 的测过    正常 的就没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