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29T61HT左右两边有两三公分黑屏

楼主(2010-02-10):
如题图像伴音都正常就是左右两边有两三公分是黑的.上下倒是好的请教高手怎么回事

网友:
现在显示画面是4:3的吧

网友:
行幅不满,检查行逆程电容容量,和限幅电路的调整管,极其S校正电容是否开路(如果开路还应该伴随有水平枕形失真

网友:
是电视吧,进工厂模式调整一下,如果无效果再考虑下行电路

网友:
不是4:3模式,逆程电容是哪个啊?

网友:
S校正电容容量变小630V  -   224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