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865PE 3.3V短路!!!

楼主(2010-02-10):
客户拿来后 不触发,测量橙色3.3V短路,拆网卡芯片后,在侧测量橙色3.3V阻值上来了,不过插上电源之后 1117暴烫,继续不触发,可否判定为SB OVER

网友:
你可以测一下PCI上的A14是否对地短路就知道了

网友:
拆掉117 测主板上117输出3.3V脚阻值,如果为0 可以判断南桥短路。

网友:
把网卡摘了打PCI A14脚的对地阻值,如果短路基本可以确定是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