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RT显示器,指示灯狂亮,内部吱吱响

楼主(2010-02-10):
公司一个显示器坏了,让我修,可我没有修过呀, 我只是搞搞软件什么的,天呢,好心人帮助我呀

联想CRT显示器,指示灯狂亮,内部吱吱响

我是新手,请大家帮我判断一下是那儿坏了,能用图片标注就更好了

网友:
建议你抱给专业的维修人员,你没接触过的话还是不要动的好,这个问题也只能判断电源部分有问题,一些问题在论坛上是需要一些测量的参考数据,光这样也帮不了你

网友:
显示器声响向钟表一样想,开关失去作用

网友:
顶二楼的兄弟,谢谢你,
情况是这样的,领导是让我学习修显示器,我抱给别人修,没人给我钱呀,

网友:
晕,如何注意呢,会不会把人电倒呀,

我是新手,感谢大家能给我建议和意见,

网友:
先检查行管吧。找个书应一下急

网友:
测一下是直流短路还是交流短路,楼主的情况好像是交流短路----高压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行管在什么位置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新手,电容和电阻认得,别的就不认的了呀

网友:
灯亮的话,一般情况是后级短路吧。朋友你还拿给专业人士修吧。。。不要小问题的,被你搞成报废了。

网友:
照你这样的描述应该是后极有短路,
行管在什么位置你都不知道建议还是不要修理了。CRT不像主板那样没有高压随便可以乱摸,
CRT是有高压的。有点危险。

网友:
高压包坏了,不熟悉电路最好请专业人士修

网友:
本人分析是行管挂了。或者是高压包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