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晶振与谐振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0-02-10):
最近修了两台本本  个路电压都正常,没有复位  用表笔碰一下32.768晶振的引脚就能点亮机器,谐振电容换了也是一样 ,电容找的是同颜色同体积的,也是谐振电容,但是问题还是依旧,怀疑南桥空焊,加焊无果,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晶振和谐振电容都没问题的情况下多是南桥不良导致的。

网友:
表笔上是有电压的,可能晶振的电压不够

网友:
两个谐振电容之间的那个电阻应该是多大的啊  吹飞了         电压是够的  0。9V

网友:
我修过一台进水的像和你的一样,修的是COMS供电与主板3.3供电的汇合点开路

网友:
电压正常啊
真实晕啊  年后弄个波波   就知道晶振起不起了

网友:
波波折东西听大家讲很不错! 但是自己没接触过,买了也用不来, 可望不可即啊

网友:
晕这个最好打波看了

网友:
这是南桥老化了,最好是换掉,想节省成本也可以采用阿林的办法,外接32.768电路。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华硕的笔记本不开机。测32.768没有波形。用风枪吹一下南桥又就开机了。后来客户用两天又不行了。换了晶振很谐振电容。和加焊南桥后。还是用两天就不行了。拿会来测还是32.768不启振。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必须换南桥才可以呢

网友:
不要忽略了晶振接地的问题

网友:
不要忽略了晶振接地不良的可能

网友:
不应是南桥的问题,要不怎么能点亮呢

网友:
晶振起振了吗?有压差吗?那可能就会是南桥了

网友:
颜色一样,容量不一定一样吧,中间那个电阻一般来说是一M 的。

网友:
我修到过,有的换南桥好的,有的要晶体和协振一起干掉就ok

网友:
重做南桥吧,笔记本、台式机都遇到过,重做南桥好了。

网友:
电阻的标识是106,应该是10M的电阻.

网友(2010-03-12):
这一般是南桥问题。

网友:
换那两个电容中间的电阻解决问题了

网友:
有时候是晶振不良造成的,换个试试,呵呵,我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