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款845V星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0-02-10):
一款845V星主板,点不亮,又有时可以点亮,是什么问题?能是主板工艺的问题吗?如果不是的话,我应该从哪里开始入手查明问题呢?

网友:
我也有一块,是945芯片组的,有时点不亮,连续点复位几次,有时可以点亮,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
有地方空焊了吧, 查看看是不是U座或是NB, 这两个比较容易空焊.

网友:
压桥 或者cpu坐 先确定是不是虚焊,还有内存供电部分是否正常,对了 点不亮时的代码是走到哪里的?
再就是看看南桥晶振有没有问题

网友:
点不亮时有时全是0.0.0.0(我的是4位的卡) 有时数字动,就是D.3.1.4 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这是MSI主板通病了,主要还是虚焊造成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MSI845GE板子,现象和楼主的差不多,修复后闲置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上电开机几分钟后自动关机现象。

网友:
我手上 MS 也是有时候点亮有时候点不亮 还有时候点亮不跑码 有时候点亮 跑到内存反复跑

估计板子变行了 压 焊 都试过 不行    100快买来的945V星的 全新 当时感觉瞒好的
便宜没好货啊

网友:
用风枪吹了半天,还一个样子,闹死了。一会是D3 一会 是D7 弄了半天,不知道是哪的毛病,是不是都是虚焊啊?我想也是板子变型的问题。想知道下,我吹了U座,风枪要用多少温度,吹什么地方,要吹多久才可以呢?告诉下呗?

网友:
桥的供电电压不足或是断路造成的。

网友:
北桥?南桥? 能说细点吗,术语我不太明白

网友:
这是要看U座的结构,如脚在背面穿出,这样的,只在后面用热风枪400度,风口距PCB板0.5--1.0CM,吹40秒便可,但完全靠你掌握,因常温 风枪,风口 距离等因素不一样结果又不一样。最好你自己在废板上试出一个结果,以便已后好掌握。

网友:
这是要看U座的结构,如脚在背面穿出,这样的,只在后面用热风枪400度,风口距PCB板0.5--1.0CM,吹40秒便可,但完全靠你掌握,因常温 风枪,风口 距离等因素不一样结果又不一样。最好你自己在废板上试出一个结果,以便 ...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我的CPU没有脚在后面穿出 我应该用多少度呢?

网友:
这种加焊效果不好,要换座,难度就大了。

网友:
看来这个没法修了

网友:
我有时将死马当活马医,用香焦水洗CPU座的孔。好好的取下塑料架,彻底清洗后,用热风枪在上面吹,见到锡化就停,也医好过几张。当然这要确诊是U座虚焊。

网友:
我的一个技嘉主板也有这问题,工艺上的通病,应该是南北桥,CPU座有虚焊的地方,别用风枪,最好是锡炉!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CPU座开焊造成的,加焊可以解决

网友:
谢谢,我也试了,应该是U座虎焊的原因!

网友:
刷一下BIOS 了  试一试了

网友:
V星的有一批是CPU座空焊或里面的夹针坏的多。。一般都是铁杆的

网友:
都是虚焊惹得祸,以后大家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