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80815as无坏道却GHOST失败

楼主(2010-02-10):
用MHDD扫描了2遍,第一遍没彩色的,第二遍有1个绿色的。硬盘对考半路提示错误,用光盘作系统也是半路报错out error file.每次报错进度条都显示同一位置。

网友:
GHOST文件损坏。换个GHOST文件在做

网友:
试试安装版的winxp.

网友:
这个不一定就是硬盘的问题,内存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这种问题我就清SMART,清G表再看,不行就做SF

网友:
用安装版重分区可解决

网友:
似乎不是硬盘的问题.内存或者数据线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1 换盘试
2换光驱试
3换内存
4先MHD  erase
5hddreg
6换了

网友:
换线  内存  主板  试

网友:
对啊,先想想其它硬盘引起的啊,一下就怀疑硬盘。。。。

网友:
如果这个盘是修过的  要换板做一下自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