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拖焊

楼主(2010-02-10):
内存颗粒拖焊的时候,总是会把旁边的小电容给拖下去的。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啊。?我是用尖头的烙铁头的。
内存颗粒

网友:
先把电容拿下去再拖,拖完在焊上

网友:
多练练就好多了,实在不行可以把有些碍事的电容先去掉再拖就行了

网友:
使用936的那种马蹄形的头会不会好点啊。

网友:
多练习,功多手熟,自己多练比听人讲的要好得多,实践也要,理论也要

网友:
要用修手机类的那种尖细的烙铁头。例如:白光焊台。

网友:
拖焊,用刀口型不好吗?

网友:
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各门各派的,自己练习出来习惯就好

网友:
8# 说得有道理

网友(2010-03-14):
可以把内存反过来再焊,就是留有电容的在上面,一般都不会掉,我都是这么搞的

网友:
本人一直都是在用刀头的,感觉很好用,拖到最好的用吸锡线带一下,那种从电视天线拆下来的那一层网状的线最好用,不过一定得是铜丝的.

网友:
用白光942所带的K头去拖焊好,比936的K头要小,在狭窄的地方也不会碰到其他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