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论坛bios片选汇总

楼主(2010-02-10):
对bios片选不熟,来这里学习下,看到相关的贴子很多,我来汇总下,也希望再有人要学习时就不要一贴贴的去找了。如果错误请大家帮忙编辑纠正下:

新手知识:片选信号的作用和测试方法
jingyingfix (发贴):
     所谓片选信号,指的是传统南北桥架构的主板中,地址线和数据线分开的BIOS芯片里的22脚的那个信号。它是由CPU发出,经北桥,南桥到达的。它的有无,可以初步判断南北桥的及CPU的是否开始工作,是否BIOS资料被破坏。
  这个信号,要想看到,必须取下BIOS芯片,在开机的瞬间,在22脚用示波器观察得到。
  不过不好描述它,简单说,就是你在上好CPU后,开机瞬间,可以看到22脚在示波器上表现出,电压上升的过程中,大约在1V处,(电压起始点为0V,即没有电压时的横线为0V),有个明显的小光点,闪过,这个光点,就是片选信号。一般这个过程非常短暂,从0V到3V或5V.只有不到半秒钟,那么光点闪过时,就更短暂了。所以必须要反复多次,用触发开关,来触发电源,才可能看到这个一闪而过的信号。
  正常的主板的片选,(南北桥架构的才有,也就是老主板,不是现在810以上的HUB-LINK架构的),怎么样去判断呢,教你一个方法,其实,实际维修中,很少人去直接测它,而是在开机瞬间去测PCI槽上的任意一根AD线,如果有瞬间双杠波,就说明已经有片选了,或者在触发过程中,BIOS的A线,D 线,或者CS信号,如果有瞬间的双波跳变,也证明有片选了。就不必去取下BIOS芯片了,特别是那些焊接在板上的BIOS。如果在这个瞬间,波形一直是单条的直流电压,则是片选信号没有到达,有可能是CPU没有工作或者南北桥的内部问题。
Chinafix(会员等级 管理员、技术等级 中级维修员) 回复:纠正一下,此片选信号也可以用数字表测到。跳变速度比较慢。另:你描述的用示波器测量的过程,其现象也是不对的。此22脚的电压为3.3V到0V跳变

bios 片选无电压?
      zflzxx(回复): 如果你的bios芯片VCC3脚无电压,请不要再纠缠片选脚了
845GL的板子,所谓的“片选”和南桥连接在一起。
      喜爱云雾(回复) : 我个人认为测量BIOS片选信号不能说明什么!!此信号为一连串没规律的信号,BIOS资料到底好不好凭此信号能确定吗???到最后你肯定是不刷BIOS不死心。且每种板子的CS片选信号又不一样!如果你测得CS信号没有可能是SB有问题,但也有可能是BIOS引起。
      广德星(回复):BIOS片选信号是SB发出,如果有这个信号,说明CPU已经找到BIOS,等待BIOS返回数据

用万用表怎样测BIOS片选信号
      wangzheyong回复: bios  VDD(32脚):3.3v ,   RST(2脚):3.3V到0的跳变,  CLK(31脚):1.6v,  OE#(24脚):3.3v到0的跳变
     我是塔夫特回复 :BIOS的用电表只能量供给的电压,其他像是时钟,数据线和位址线的话就要用示波器来看才会准确,因为这些脚位是双向变动,也就是0和1在跳,可参考的价值不是很大。

有关I/O片选问题,请高手指点!!
@狙击手@ 发贴:

   我的主板是华硕M2N--E,用的是940的CPU,S/B和N/B是集成在一起的,是NVIDIA的,BIOS各脚的标识如下:
  1. NC_2107  2. S_SLPRST#  3. GND  4. GND 5. GND 6. GND 7. O_BIOSWP# 8. O_BIOSWP#  9 . GND 10. GND 11. GND 12. GND 13. LPC_AD0  14. LPC_AD1  15. LPC_AD2  16 . GND
17. SLP_AD3  18. NC_2108  19. NC_2109  20. NC_2110   21. NC_2111   22. NC_2112
23. LPC_FRAME#  24. N16937198   25.  +3V  26. GND 27. NC_1113  28. GND  29.  GND
30. NC_2114   31. F_LPCCLK   32. +3V
上面就是BIOS各个引脚的标注,请一下哪个是片选信号?O_BIOSWP# LPC_AD0  LPC_AD1   LPC_FRAME#  这些是什么信号?作用是什么呀?
张先生(会员等级 网站管理、技术等级 维修专家)回复 : 我只能估计一下,不一定正确,参考。
通过O_BIOSWP#低电平有效,启动BIOS资料读取,然后LPC_AD0  LPC_AD1   LPC_AD2 等地址数据复合线送出资料到RAM。
心在飞翔(会员等级 网站管理、技术等级 助理工程师)回复:LPC的BIOS并没有片选的这个概念,但你可以将23脚的LPC_FRAME#信号看作片选。

待续

网友:
很经典,谢了。

网友:
还有吗?有示波器波型的图片吗?

网友:
也没说出个所以然
突破不大

网友:
说的云里雾里的,容易搞糊涂

网友(2010-03-23):
問一下六樓的用哪一型號的示波器貴不貴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