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优派VA1916W高压板上的这个芯片?

楼主(2010-02-10):
图片上这个标示的芯片不知道什么型号,可以用什么代换?大家帮帮忙。知道的说下···

网友:
优派VA1916w不通电

高压板背面有个8脚的控制芯片爆了,看不出来是什么型号,那位大虾知道的说下,能用什么替换?小弟感激不尽啊··

网友:
.................

王大修 -20 恶意灌水

网友:
怎么都没有人理啊,大虾们赶紧出来帮帮忙啊@!

网友:
我不修液晶,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变通一下:
   这个芯片在板子上用于什么电路,然后在百度里查哈,没办法的时候只有拿没办法的方法试试。
要是有朋友这个售后的话更好

网友:
LZ发个清楚点的照片吧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吧,画一下周边电路图吧。
手里的va1916w-10图纸电源芯片是16脚的,和你的对应不上。

网友:
8脚的芯片应该有2个吧,看一下另外一个就知道了。记得是双N的复合FET

网友:
是IP一体板,这个是电源芯片,贴片的有6841,ld7575等看看电路用的是哪一种

网友:
大部分使用TEA1532,极个别用DAP8A,不能通用。同一个型号的机器用不同的板子,真不知厂家怎么想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203d6

网友:
就一个八脚的呀。估计是客户用380了,直接给爆了! 9# 乌头鸟

网友:
改哥高压板上去不就OK了

网友:
8楼的方法是对的,,,你自己找出电路的主要功能脚  再对应查一下常用的电源IC  佶计能找到

网友:
看到啦,是LD7575呀。这个能代换吗?用什么代换呀? 10# 喝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