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 报警,找不到问题

楼主(2010-02-10):
IBM X61 报警, 主板 965集成显卡
现象: 插内存也报警。北桥换过。
希望高手指点,谢谢!
在线等。
显卡

网友:
只说报警有点简单, 声调如何, 楼主请详细描述一下!

网友:
北桥没做好吧??

网友:
是内存不过报警吗?有没有加焊内存槽试试

网友:
显卡不过也会报警的

网友:
IBM报警有很多种类的,你不说清楚,谁也不知道如何下手帮你的。

网友:
你先不插内存试试,报不报警。在插上内存试试报不报警。

网友:
我上次修过,北桥坏了,你要不试试。

网友:
先刷BIOS再说

网友:
报警要看报什么, 估计楼主的 是报安全芯片 声音是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也就是4-4-4-4 希望楼主能仔细描述一下报警的代码 方便大家帮你判断

网友:
既然是报警,就要把报警声描述一下。楼主写了那么多,就是写不到重点!回贴的人也乱猜一气,晕死!

网友:
刷 bois 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