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修复一台进水的联想上网本

楼主(2010-02-10):
接修一台进水的上网本,拆机发现主板有多处进水发霉的地方,于是清洗发霉的地方,其中最严重的当属南桥下面了,有明显的发霉,于是先烘干,然后取下南桥换了一片新的GBM芯片,上电测试好了,电流上到0.38-0.44了,电流跳变感觉正常,应该是好了,于是再反复上电测试,一直都没有问题,正准备装机了,问题出来了,电流上到0.15就不动了。测主板的的3.3V 5V 1.8V CPU供电1.08V都正常,就是电流上不去了, 怎么办呢?在反复检测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当手无意中按到这个芯片的时候,电流就会跳上去,于是我就把这个芯片仔细加焊了一下,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然后我又取下芯片仔细检测该芯片下的过孔有没有问题,当然问题还是没有发现,只有把孔刮开露铜出来,加焊。再韩回芯片反复测试多次,都可以正常开关机了。于是装机测试,测试了一天都很正常,于是就叫客户来取机了,谁知客户取走一天后就来电话了,说又开不起了,这下头大了,我们再拆机取下芯片把芯片旁边所有的过孔都用万用表测试通断有都是正常的,无语了,问题一样,反正80%的情况可以开机,实在出现了20%可能的开不了机,用手摸一下这个芯片的引脚就可以了。我毛了,于是在这个芯片旁的一个3.3V上加了一个6.3v 470UF的电容,这下好了,经过测试一直稳定了。

网友:
为什么要加电容?板上有这电容没装吗?

网友:
S10 的机器,好像很容易进水哦,N270的CPU  遇到过几个啦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芯片是门电路吧

网友:
供电不稳定吗,呵呵修好就行 ,学习了

网友:
理由不是很充份,一头雾水,

网友:
在那加了电容效果好不好

网友:
LZ能不能说下你加电容为了啥啊 有点疑惑

网友:
看到后面我毛了、哈哈看到这两个字就知道是重庆人

网友:
板子上能随便加电容吗。不懂哎

网友:
还有这种事,应该是漏电没清理干净吧

网友:
滤波电容,加了更稳定?

网友:
加电容和用手摸是一样的效果,能想到的就是滤波了。

网友:
本来我还不敢肯定的,这都有有那么久了客户也没有跟我打电话,说明确实经过这样维修是稳定的

网友(2010-04-10):
应该是滤波

网友(2010-11-26):
可能有杂波把!

网友:
好用就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