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故障

楼主(2010-02-10):
一845GV上假负载风扇正常转,上CPU后风扇时转时停,主板点不亮,诊断卡能看到C1就停了

网友:
跑C1 掉电  但内存工作条件
测下 7脚 2.5V 91 92脚 2.5/3.3V  184脚2.5/3.3V

网友:
测内存工作条件
压U坐  焊NB

网友:
主板是好,直接上内存就行了,这种问题我遇到过,差点把好板修成废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