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必须按F1才能进入系统[更新版 请仔细看]

楼主(2010-02-10):
同方K40A2 打开后壳拆下了散热器,清理了上面的灰尘和毛毛之后再开机就提示:

.,...
....
(以上是系统硬件检测信息)
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 updated.
error
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 read error.
之后提示按F1连接(进入系统) F2进入BIOS.
  还原BIOS还是一样.
... 之前就是拆开了后盖拆掉了风扇和CPU上的散热导管.清理了一下.然后就安装上了.  然后就这样了.
怎么搞的. 谢谢各位大神..

PS::同方K40A2 是笔记本. 而且是没有软驱的,BIOS里也没有关于软驱的设置.

网友:
看看COMS电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CMOS设置问题,重新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换掉主板电池,在BIOS里将软驱设成NO。

网友:
F2进入BIOS然后保存就应该好了

网友:
CMOS存储器无保存信息或是CMOS设置问题。

网友:
电脑能开户,可能是系统坏了,你做一下系统。

网友: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是开启

网友:
恢复CMOS为安全设置,关闭软驱设置 就ok了

网友:
估计是CMOS电池没电了  或者是CMOS座子不对

网友:
按DEL或F2进入COMS,设置日期、时间、软驱,观察电源电压、cpu风扇转速等!

网友:
这是BIOS里有软驱,但开机没自检到。要按F1才通过。你将BIOS里的软驱屏蔽掉。就好了。我以前搞的一台联想品牌机也是这样。一般组装机好像很少。我那次还碰到一个怪事。也是拆了CPU及底座开机叫我输密码。说是我的工号。后来没择重装系统解决了。可能也是品牌机特有的吧。

网友:
这是BIOS里有软驱,但开机没自检到。要按F1才通过。你将BIOS里的软驱屏蔽掉。就好了。我以前搞的一台联想品牌机也是这样。一般组装机好像很少。我那次还碰到一个怪事。也是拆了CPU及底座开机叫我输密码。说是我的工号 ...
引用 网友B:

清华同方品牌机的COMS特殊,好像是thtfpc···coms清零就要密码··

网友:
直接雷倒! 这是笔记本。。。

网友:
coms电池被你搞动了吧

网友:
是cmos设置没设置好

网友:
按DEL或F2进入COMS,设置日期、时间、软驱,观察电源电压、cpu风扇转速等!
引用 网友C:

进到COMS 里好好找找看一下。

网友:
有时候重装系统就可以解决

网友:
还是重新设置一下CMOS

网友:
一般的主板把软驱关了就好了,不同的主板有不同的设置。品牌机在百度上搜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进BIOS 再直接保存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设置一下BIOS

网友:
COMS没有保存 看电池有电没有啊 还有跳线上对没有啊

网友:
COMS没有保存  看电池有没有电了 还有跳线上对没有

网友:
那些说软驱的,真服了你们了,看到里面有检测软驱的提示了吗?……

网友:
bios设置问题!或者coms掉电了!

网友:
将cmos放电看看,有些品牌主板cmos的密码和设置是用分开的两个跳线清除的

网友:
BIOS的设置问题````

网友:
CMOS设置有问题,把软驱关了,HALT ON选NO ERROR,试试

网友:
- -这是台式机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