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12V 5V 电压不足的问题..

楼主(2010-02-10):
朋友的一个电源坏了,拿过来让我看看,发现250V滤波电容还有几个低压滤波电容鼓包了,二话不说先换电容。
所有电容换好完毕,短接绿黑风扇正常转动,用万用表打了一下电压 发现12V供电只有11.3V  5V输出也只有4.2V

然后查了下电路板没有发现短路! 就没有思路了,
不知道这样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偏低的话问题出在哪儿呢?

这个电源是杂牌电源朋友用了好几年了 机箱+电源190买的...

网友:
可能取样上有问题吧。

网友:
电源装上电脑后 电脑运行正常..但是电源有吱吱声 ...

我估计电源有问题   朋友说电源一直这样..没关系

我估计电源寿命不会长

网友:
吱吱声应该是变压器发出的。

网友:
电源正电源误差5%,你那个明显低了点点....如果插上电脑能用,但有叫声,还是别用了。损坏主板就发大了。

网友:
我想是PWM的占空比改变了,检查一下PWM芯片的型号,再检查关系它的振荡频率的RC器件。

网友:
管理IC坏了。

网友:
查一下驱动三极管。

网友:
你朋友硬盘坏了吗?电压不够主板不会坏,只会坏硬盘的

网友:
换个光偶试试,还叫不叫

网友:
我修的电源,黄线11V,红线5.4V,主机可以正常工作,光耦,输出电容也换过,7500B,339也换了不见效果。

网友:
查功率管相连的二极管是否软击穿。

网友:
12伏和5伏都低这应该是管理IC或者光耦坏了,占空比低了。

网友:
你查下TL494和339的各脚电压是否正常应该是他两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