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 网卡有时候找不到故障

楼主(2010-02-10):
我修过一台 6515b 网卡有时候能找到 有时候没有 结果最后怎么也找不到, 检查一下网卡的晶振和周边电容 。再检查主板 居然发现晶振上盖没有了 只有膜片掉落一旁 换过晶振ok
主板

网友:
也遇到过一台机器,不过是DELL V1000的。刚开机的时候网卡能用,过一会就不能用了。拆开机一看,也是晶振上盖没了。不过我换了一个晶振也没用。最后加焊网卡芯片才解决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