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smart老出问题

楼主(2010-02-10):
开机提示硬盘smart状态错误(smart status bad),HD检测“重映射扇区计数 失败”,没有坏道。之前500G希捷硬盘没用一个月就出现这个问题,后来售后换成现在这个WD500G,没用到一个月,又是这个问题?郁闷   为什么老出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哪们高人能帮小弟解决,送QQ会员一个月!
现在上图:

网友:
你可以用MHDD扫下。。。。
硬盘快不行拉。。。。

网友:
不会运气这么差,两块硬盘都有这个问题吧!难道你的这个主板是个“硬盘杀手”?

网友:
只能解释为你机器的电源不大好了。

网友:
G表都已经分配了498个了,还说没坏道。

网友:
换个电源或硬盘数据线,应该就没有问题的了。

网友:
电源 不好或者使用环境振动大可能造成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