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跑码

楼主(2010-02-10):
今天拿到一块P4M266A-M2 开机风扇转,显示器不亮。擦内存,擦显卡,不起作用。拆下CPU ,插上假负载,点开机键。测试卡显示“NO”测量假负载上的复位,时钟,PG,参考电压,全都正常三个下管都是1.49V.用DDR阻止卡测量也都全部正常,但就是不跑码。请问该怎么办呀?
显示器不亮

网友:
BIOS芯片是否有被选中呢?如果有被选中,重烧BIOS,若没有,BIOS芯片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换CPU试试?

网友:
压北桥看下会跑码不,不行就刷下BIOS

网友:
谢谢大家,CPU换了两个,但没刷BIOS,可惜我这里没有编程器,明天去朋友那里刷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样的诊断卡哦,要是20-30块的哪种不跑马,就说明CPU还没有工作可按跑双F或单F来修,但是如果你用的是几百元的哪种呢,不跑马就说明,你的BIOS没有读取,可按单F来修,最好说问题说清楚哟,要不无语以答

网友:
我觉得新手应该没现象描述得清楚一点,比如你做了那些动作,换了哪些配件,越详细越好,这样老鸟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网上有一种“支持SPI主板BIOS芯片单片机烧录PCB5.0c多功能编程器TH ”才卖 120元,那种能用于主板,显卡等维修吗?

网友: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网上有一种“支持SPI主板BIOS芯片单片机烧录PCB5.0c多功能编程器TH ”才卖 120元,那种能用于主板,显卡等维修吗?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2762-1-1.html
这个我也看到了 正在考虑购买中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很想买一个

网友:
检测卡插上CPU不过内存,C1跑不过,

网友:
西安FIX人
楼主,你插假负载上去,如果能跑码,那才怪了呢……

网友:
cpu、内存、北桥供电都正常,不跑码,可试加焊底座

网友:
樓主要不要先刷一下BIOS, 不行的話再量看看AD和BIOS是不是有在作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