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拜个早年,问个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2010-02-10):
换驱动板上的gm2621-lf-bc还用重写程序吗?
问题

网友:
那用代啊,C5707又不贵啊,很好买啊

网友:
楼上没睡醒吧?答非所问

网友:
我也觉得奇怪,GM2621和C5707有什么关系,他们又不是亲戚

网友:
二楼的还在楼上睡觉,没有起床,GM2621一般都不要写程序的,跳线就可以了。,当然你一定要写也是可以的。

网友:
不用重写程序,,,

网友:
多谢各位回复,这个板好闹心,原来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换了2621后还不开机,刷了程序也一样,哪位要是修到这样的板还请你量一下以下几脚电压:59、60、61、62、63、69、108、109、111、120、121、122。个人感觉就是复位和时钟的毛病,最后住大家虎年财源滚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