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罗拉电源 高清图

楼主(2010-02-10):
看图吧......
充电过程中损坏....
高清图

网友:
R11 用了402的 贴片代替后 直接冒火..

网友:
10元买个万能充,或者找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拆开看阻值 ~~~~

网友:
得出结论
老婆很抠
老公患妻管严

网友:
夏天时我的V3冲电器也烧了, 都扔了,没什么可修的

网友:
中国人通病........

网友:
来自: 上海
买一个代用的飞毛腿的也就10元左右,修的话不划算。这个大多数都是开关管短路了。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不修了吧 买个万能充不就解决了

网友:
修只是为了好玩
何必太认真 难道只认识钱

网友:
只是技术上的讨论..
不像某些人的脑子 被驴踢了...........

网友:
图片是不错,LZ也没说作了哪些检查,有些元件损坏表面看不出来的,别说看图了。

网友:
apple02151
请问楼主到底想问什么?你是怎么检查过了吗?电阻用原件代换,但是也要检查有没有其他原件是不是存在损坏短路的情况!!不能只用眼睛看表面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