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315 无待机

楼主(2010-02-10):
在修一台 Acer 4315, 原先有待机电流0.09A,但不开机。发现EC旁的U30很烫,但有3V输出。MAX8744E和EC有点温。换了MAX8744E和EC后却没有待机了。U30的3V无输出,估计坏了。请教有什么代用元件吗?还是那里出问题导致无3V输出?先谢谢了!

网友:
查U30后端是否对地短!

网友:
有微短也不行啊.找好板对照吧.

网友:
有微短也不行啊.找好板对照吧.
引用 网友A:

对地阻值500欧左右。

网友:
没短路的话楼主查查8744的LDO输出是否正常吧!

网友:
20 PIN LDO5输出4.9V,正常。怀疑8744或U30坏了,在找元件代换。还有其他问题吗?

网友:
如果MAX8744E和EC都是好的话,那就是没有焊接好啊

网友:
对,你以前都有待机,但感觉有点过,现在一换就没了

网友:
什么是E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