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BTX_500SP无辅助电压

楼主(2010-02-10):
一台长城BTX_500SP无辅助电压,拆开看 p1014ap06已经炸飞,6.3A保险丝烧了,换好零件OK,该电源是真正双组12,一路是15A,另一路是14A,+5 28A两个大功率管是c3320,双风扇,工艺不怎么样!低压电容还是用nicon,还有一两只TEAO, 高压电容是两只1000uf的HEC,用扁桥桥整流,被动PFC,见过几种百多块的长城电源,包括以前的双动力,其实只是单组12伏,终于见到了真正的双12伏.

网友:
过年了,搞掂了,恭喜!恭喜!

网友:
现在主流都是些ATX的电源,维修起来总体来说困难不大,楼主有这样的机会修到BTX电源,其实应该分享的不在是这个维修过程了。多发些图片以及重点部分所用的特殊元件,也算是第一手的资料了

网友:
其实长城电源的结构变化不大,像这种电源不锈钢的外壳,长长的线,很重,打开看,电路板和普通的大小差不多,还有用到ka7500b,前后两支风扇,风扇质量不错,声音不大,板上增加了块小板,,布局感觉拥挤,毕竟是四百多块的电源,做工也不怎么样,被动PFC,电容普通,倒没暴,可能得益大的空气流通量,P1014ap06应该准备几只,该电源过了三年炸P1014ap06,保险丝是带引脚大的6.3A保险丝.

网友:
p1014ap06是什么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