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P4M800-M 有时能点亮有时点不亮

楼主(2010-02-10):
刚刚客户送来一台机 是海信的 故障为有时能点亮 一切正常 有时点不亮 故障现象为通电就启动 跑C1然后00就不动了 求维修思路
点不亮

网友:
北桥虚焊了,上BGA机加焊即可

网友:
你按压到 北桥 看能不能字 不行就按压CPU座子

网友:
精英BGA的 就好虚焊

网友:
是不是开机电路有问题。一插电就开机。精英板子好像不是这样的。先修开机电路

网友:
按着北桥试试,不行的话应该和座子的事很大,可以一试

网友:
CPU座虚的可能比较大 其次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