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关机

楼主(2010-02-10):
我有一块技嘉MA74GM四相供电的电感很汤,,有一相没有供电要怎么搞,

网友:
可以正常开机,,,但是用不了多久就会自动关机的,,,会不会是电源管理心片的问题

网友:
你都查到有一相没供电了几顺藤往上继续摸瓜,就是了。上面肯定就是从电源管理芯片了。在往上主电源芯片

网友:
但是为什么没有了一相供电也能点亮呢

网友:
那一相供电其中一个场管的脚是进了电源管理芯片,这能说明就是它坏了吗,,,手上没有这个型号更换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

网友:
樓主檢查看看溫度的線路看看有沒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