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是主板的电感线圈惹的祸

楼主(2010-02-10):
我有一块威凌845GL主板,以前用的好好的,突然一天不能启动,测量到内存供电CMOS管时已开路,换后好用,前几天从朋友那里弄了一个新的CPU风扇及散热片,于是就将旧的换了下来,可是开机3分钟电源就自动停了,难道又有别的元件坏了,又是一通检查,结果一切正常,再试一下,开机还是如此,这下我多了个心眼儿,摸各个功率元件的温度,当碰到CPU上部的一个电感线圈时温度极烫,而且还有很大的电流声,电感线圈怎么能烫手那,除非直接对地短路------想到这又细细观察了它旁边的原件,还真发现了一些问题,由于新换的散热器比原来的大了一点,有一块和电感线圈的铜线挨上了,是不是这的问题那,停电用一块纸片夹在当中,起机一切正常,没办法只好将散热器锉掉了一块,这样一起故障被排除了,可能是一起个别的故障,不一定有代表性。

网友:
呵呵,搞维修就是要小心啊免除了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这个相当有代表性,做事马虎不得。学习了……

网友:
代表性就是不能马虎··要注意··

网友:
哈哈  小心没大错啊

网友:
细心决定一切,维修细心观察才是第一.

网友:
所以在维修好完了的时候就一定得好好的观察周围元件。

网友:
呵呵,维修就怕把一个故障修成另外一个故障
前车之鉴啊

网友:
最搞不明白的是笔记本的电感有的居然会与地线短路,换一个就好了,有知道为什么的么?

网友:
是匝间短路吧,电感线圈就那么几圈铜线,能有什么毛病

网友:
受用了,,一般经验来看  电感都是最不被重视的元件了,看来还是不能放过一切可能性啊

网友(2010-03-30):
电流声可以这样解释,因为电感线圈已经发烫说明流过电感线圈的电流相当大,所以才会后声音

网友:
电感与散热片碰到一起短路,电感发烫工作不正常,去掉那相碰的一小块散热片后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