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指示灯绿灯闪如何处理。

楼主(2010-02-10):
一款19寸宽屏显示器,接电源指示灯自动闪绿灯。量关机开关无3V电压,其它按键有3V电压。驱动板12V,5V供电正常。还有什么需要测量的吗?

网友:
"量关机开关无3V电压,其它按键有3V电压" 关机开关漏电可能性高,先吸空试试。

网友:
主控板的主芯片可能坏了。只有换主控板试了

网友:
一般是高压板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