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那些珠子怎么样焊上芯片上温度多少

楼主(2010-02-10):
BGA那些珠子怎么样焊上芯片上温度多少。每次焊上去珠子都不会自动对齐焊盘。希望有经验的分享下。

网友:
我自己用植球器,植好后用风筒加热吹上然后在焊接

网友:
焊上去珠子都不会自动对齐焊盘,可多加一点焊油。调高风量在吹即可

网友:
谢谢各位。刚才试了一下下多点焊油珠子吹的时候会跑的。可能油太多了。谢谢各位慢慢摸索下

网友:
会不会是焊油问题啊。风量调比较大了

网友:
“不会自动对齐”
证明温度不够或焊膏不行,焊锡还没有到达熔点就不会形成液态锡就不会回位!

网友:
焊油要越少越好,薄薄的一层就行。多了会混球!风枪的风量调小一些,风量大了会把球吹跑。

网友(2010-03-17):
说的有道理

网友:
如珠子没对齐但焊上了。但锡珠降点温度多涂点助焊剂再吹下就会很整齐很均匀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一吹锡球都乱跑,我用的是基地的852D风量和温度都要调成多少呢,请高手指一下

网友:
看 了 半天 我 来说点真东西  就是低油少点加热 看到锡球吸附后停止加热 用冷风降温 后在涂上焊膏补 要太多在 加温看到锡球发亮就ok了

网友:
补 : 芯片的温度一般250-280 就成了

网友:
用风枪的话一般温度要调到350~380度的样子,风速调到0,加1CM的风嘴或者不用,然后就是观察你的珠子了!我也搞了几天了,今天开始总算有点像样了!

网友:
用基地卖的可加热植球钢网,AMTECH焊膏,温度不宜过高否则容易出事。我是用返修台植的,有铅锡珠温度开到205度。

网友:
280度-300度 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
个人经验
我用珠台,在芯片上抹上很薄的焊膏(专用BGA焊膏,具体牌子我不认识,呵呵)
摆珠,风枪把温度调的稍微高一点,不吹风
一切就绪,如果不是很怪异的芯片,基本上5-7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珠绝对归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