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X200 刷BIOS 重启不显

楼主(2010-02-10):
前几天客户送来一台联想X200  笔记本BIOS坏了  开机报警声  我没那BIOS  放在那几天找不到程序  后来客户又找了一台样的X200叫我读出来刷 这台跟前面的一台多了一个指纹密码 BIOS芯片是16脚的我没有那转接口只好用线一条一条焊着连在别的接口上读出来  刷进去可显了
这可高兴了  可客户没带硬盘 客户又说拿回去自己装  那我没多想拿回去也一样   后来送那台好的笔记本我也点亮进系统了  不管  收钱了
   可是拿回去客户过一天打电话来没用 说两台一样坏了  我一听这下可坏了  好的笔记本也坏了这不是要我命了  送来一看好的笔记本可以进系统就是重启就是不显了  电流在0。78  不显示 只在强关机再开机又可以显了还报一个错码  在系统里关机就可以正常开机  就是在系统不可以重启  装系统都不能装  装完重启一下就不显了  是那问题 请问各位那师

网友:
读BIOS的时候芯片拆下来了吗?

网友:
你郁闷了,我这里有X200的BIOS芯片

网友:
我这有X200  bios资料,需要回帖

网友:
是不是编程器有问题,重新找个BIOS试一下

网友:
你好
我这个X200没指纹开机的的
加到我QQ  462988909 请发给我

网友:
晕哦 可能最大的情况还是出现在BIOS上面吧

网友:
貌似重启挡B1

网友:
你把外设多拿了,成单板试试  也有可能是外设引起的哦

网友:
是不是客启的硬盘也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