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的郁闷问题(讯驰)

楼主(2010-02-10):
今天修了一台IBM R40不认光驱的机器。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是南桥的问题,把桥重做了之后。再插可调电源待机为0.12,有轻微短路。量待机3m,5m,1.5V都正常,南桥阻值都正常,以为南桥没做好,拔了南桥,再插电源待机还是0.12,摸也没有什么发热的地方,线型稳压器也正常,之后重新做桥后,待机还是0.12,可以正常开机,电源为0.38左右,量A电压无,CPU供电无。再量SC1486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就是不出A电压。很郁闷!!因为这机器很少修,,,望朋友们帮帮忙。

网友:
不要盯着待机电流的一点点区别,看缺什么电压就按工作条件查,有时候非正常关机时待机电流不一定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