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开机后5秒关机

楼主(2010-02-10):
公司一台服务器开机后5秒关机显示器没有显示。HP DL380的。可能硬件那个地方坏了,在内存那边有一排小灯,不规则亮跟灭。谁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描述的还不够细致,最好有个点的电压值,才好判断

网友:
查看电源开关是否弹性不好了,开机后不能自动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