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我的维修电源.做个笔记本维修电源种类的调查.

楼主(2010-02-10):
一直喜欢用指针式的维修电源,但是又喜欢数显电源的专业外观.
自己是比较喜欢用指针电源来判断问题,可是用上了健伍的数显电源,还是觉得略逊一筹.
这是我的个人观点.迟点准备入手健伍的PAR20-H.可能高端的数显反应会快.

特发一个投票贴.兄弟们来选.也好给准备工具的兄弟一个参考意见.投票项目是我选用电源时实际考虑的因素,所以设成多选.
呵呵,我也是指针和数显一起用的.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10 项 ), 共有 241 人参与投票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我先自己投了

网友:
我用的是龙威5A的

网友:
我选了第十项

网友:
数显如果灵敏的话还是可以的,指针的能看出电流的波动

网友:
我也是龙威5A的,但是用起来发烫的厉害呀。

网友:
我用的是 ATTEN APS3005S

网友:
我的十怡展的 30V 5A

网友:
最好一样有一个。

网友:
用这个还是看个人的习惯啊

网友:
我的是ATTEN 安泰信3005SI 稳压电源,刚从基地买来的

网友:
龙威的3005,不是很精确。调整过一次要好点,但还是不满意。有机会弄个二手的洋货。

网友:
用ATTEN APS3005SI的飘过

网友:
我的也是atten-3005s

网友:
我也用的是ATTEN APS3005S

网友:
说一句,国产和进口相比没有可比性。模拟和数显也没可比性,但数显要是进口品牌才好。电压高比电压低实际,很多工业产品电压都是24V的,当然笔计本19V足以。至于5A和3A 的区别,实际相差不多的。

网友:
TPR3005T-3C   回头还像买个针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树版,我发票的意思不是在对比,而是看老大们都用什么样的电源.我自己正在挑选电源,在指针和数显/3A和6A之间徘徊.顺便请教下树版,对于托福的0-30V 6A的数显电源有何看法?详细型号好像是3306D

网友:
用数显的在输出线上串联一个小阻值电阻配合指针式的高灵敏度万用表或电流表使用是一样的.

网友:
龙威和安泰信都用过,还行,常用at3005

网友:
1# 天地飘流 我想问你是这种可调电源要多少钱一台啊?我觉的数字好,如、读数方便、快速、准确性的话我还没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树版,我发票的意思不是在对比,而是看老大们都用什么样的电源.我自己正在挑选电源,在指针和数显/3A和6A之间徘徊.顺便请教下树版,对于托福的0-30V 6A的数显电源有何看法?详细型号好像是3306D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首选固纬的,比如3030DQ,三路输出,托福的要比固纬的工艺差一点。双路的原来我在淘宝看过,大概是500元。至于3A-5A的区别,实际是不大的,进口的30V基本都是3A输出的,如果真想找大流的哪就找HP的机型吧,二手的也不贵。

网友:
龙威3005  5A的指针式3年前买的,准备换个数字的

网友:
自己做 的表针式的。。。
用的 还可以就 是不 够直观,在考虑加数显表头。。。

网友:
1# 天地飘流 我想问你是这种可调电源要多少钱一台啊?我觉的数字好,如、读数方便、快速、准确性的话我还没用过?
引用 网友C:

图片的电源是我手头现有的,有三种   主要是数字的反应没有指针的快
指针的是佛山威捷的30V3A,这个我非常喜欢,可惜找不到同牌子的货品,做工和质量还有设计都不错,使用有三年了.话说这个很经典,30元在广州天河门口的收垃圾老处拿的,回来拆开接条线就OK了.
数显的二台,一台是健伍的par18-3 18V3A的,广坛找的350包运,内部很新净.听说健伍的机器是利达代工的.另一台是在淘宝找的,店家是广东珠海人,250包运了,这台是PAC20-3 20V3A的,不过比PAR系列要老一点,不过内部也是双面的电路板.

现在相中了健伍的PAR20-4H的高精度电源,可惜千多元,一直心大心细.

上些健伍的内部图片.都是卖家发给我的.以供大伙参考下
首先是18-3的.则面变压器很大,可惜坛友没拍则面

然后是20-3的.

还有托福的30V6A也顺便发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固纬我也想要一个,可是找不到大电流的,现在的液晶也要4A了,我以前经常修联想的19液晶,指针电源在过3A时会自动关断输出,试不到.数显的还没有试过.

网友:
楼主不咋看好 AT 的啊

网友:
我觉得数显的好,最起码读数比指针精确的多,本人也是从指针表过来的,最初是用健伍电流和电压在同一个表显示的那种老款电源,由于电压电流读数不是很精确,现在改用菊水PAN35-5A数显的,电流反映也非常快,完全满足日常维修需要,用过这些进口电源你就不会再用指针电源了,不过菊水电源的特点就是体积太长。

网友:
数字和指针的区别就是一个精确一个直观,有的数字表能精确到0.000毫安,但是如果电流有波动就不那么容易看清楚了,如果波动快的话,看到的是一连串的8888888,指针的好点,有豪毫安标示,如果不是工业级的维修,不需要太精确,应选择指针的,任何波动都能看的清清楚楚,,,,我建议楼主买个数字电源看着专业,在买个大精确的指针电流表串联在输出端,两个表看的多爽啊 ,

网友:
我一直用的国产指针式直流稳压电源,3A/50V。至少用了15年了,了中途只“摩”过一次,就是换了(和增加了)几个滤波电容。是早期杭州电子仪器厂的产品。电路很简单:次级抽头的变压器(250W)降压,经典的串连式稳压电路,效率低(作维修感觉无所谓),5---50V每5V一个阶梯粗调,还有一个3--5V的细调,具有输出短路保护。优点是稳定可靠,在3A/20V的负载条件下,用示波器测量,纹波因数小于0.5%,就象一个不好看但很贤慧的媳妇。

网友:
回复 网友D:

AT的性价比很高, 我看过30V 5A的才二百多,并且是全新,基地里有卖的。我是看好的,因为我看过拆解图,做工也算好。
但是我有一台用了几年的佛山威捷了,也是30V,30V的电脑产品毕竟很少,所以并不打算重复,我只是拿来修本本,所以20V已足够。而健伍的机机是我众多电源中最喜欢的,才有了收藏的意思,要不我拿三四个这么多来干什么?如果只是工作的原则,基地的AT是最好的选择。并且告诉大家一个秘密,购电源如果看中龙威的要小心,很多假货,AT的有没有假货我并没有了解过,所以如果购电源还是找基地等权威TB购买。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可以贴上找假龙威时的聊天记录

网友:
你可以找一下HP6632A高精度直流电源,20V5A。

网友:
你可以找一下HP6632A高精度直流电源,20V5A。
引用 网友A:

树版,我对你手上的工具是流了一地的口水.不要再引诱我了.这个HP我看过,不过价格更难接受.而且是长方形的,不便我的小店摆设.

网友:
刚才在广坛进了一个显微镜,不知道用在维修有没有用处.以前就好想自己有个这个东西.
型号是五,合资厂chinafixP-C104,四镜头带电光源,全铜铝结构,重4.0KG

网友:
很奇怪,这个
S
P
C104的型号,不处理下,就会变成上面那样.

网友:
数字万用表和指针万用表的内接电池极性不一样,为了防止混淆还是用数字万用表吧。。

网友:
LZ用的建伍啊!俺的大众化大家都用的那种ATTEN的、、、感觉够用了!

网友:
我用的是kenwood 24v5a

网友:
回复 网友E:

健伍有这种型号吗?没有听说过,具体给出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