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46W380A的问题

楼主(2010-02-11):
去年看了大只佬兄的sony电视问题,说一说我的索尼46W380A的遭遇。我的索尼46W380A是2009年10月2日买的,机身编号是5021723,当初主要是信任这个品牌和显示效果,但2009年11月26日下午电视就出现故障。开机屏幕亮5秒钟就黑屏,然后红灯连闪13下,隔两秒再闪13下。故障跟大只佬兄的一模一样,每天试着开机,都开不了。电视无法观看。致电到上海索尼总部,过5天维修师傅带高压板上门,说就要换高压板,眼看爱机就要被拆,心里十分不乐意,就再开机试试,机子神奇的正常了,这样就不换高压板了。
     好景不长,1个多月后,在2010年1月4日下午又无法开机,故障跟以上一样,过两天又正常了。1月16日师傅上门拆开机子,把机子内部面板上的排钱插头全部从新插一遍,1月20日再次出现以上故障,没办法了,再次致电索尼总部,总部说要换屏,听到要换屏,心都凉了。
    1月27日,师傅上门换屏,1个多时换好,过后检查是完美屏,不过是使用过2000多小时的,在软件信息里有显示。我认为索尼换的是返修屏。
     现在的问题是,换了屏没有出现以上故障,就是观看电视节目时感觉响应慢,拖影非常明显。加大响应增强功能也不管用。我认为是索尼公司有意给我换降低液晶标准的面板,以次充好。我原来的屏响应很快的,根本没有拖影。
     在此请教各位大哥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
返修屏我觉得可能,但是楼主你说的低标准的屏我觉得没有可能,是你感觉的问题,因为换屏是要写程序的,不是随便换上一个屏就可以使用的!!

网友:
换屏要写程序?这个我就不懂了。
换的屏肯定是返修屏,怪不得没我原来的好,我原来的屏铭牌上有个蓝色的勾(应该是精选出来的标记),换的没有。就是由于是返修屏,所以才降低标准,达不到原来的品质吧。b] 2# 广源电脑医院

网友:
在这敬告大家,如再遇到换屏的,务必检查换的是否返修屏,好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3# 双飞鱼

网友:
请楼主看一下这个(SONY官网的公告):
http://service.sony.com.cn/TV/Announcments/28639.htm

网友:
致液晶电视机 <BRAVIA> KLV-46X300A/KLV-46W380A用户

有关电视机面板延长保修的通知

尊敬的用户:

        非常感谢您购买Sony产品。

        我们发现自2007年9月起在中国大陆市场销售的BRAVIA液晶电视机KLV-46X300A/KLV-46W380A中,有可能存在因使用环境的影响而较早出现LCD面板故障。因此,针对下列对象产品的LCD面板,我们将按如下内容延长其免费保修期至2012年10月31日。

【对象产品】

KLV-46X300A/KLV-46W380A

【保修周期】

至2012年10月31日

【解决方案】

上述期间内,如果上述BRAVIA产品的LCD面板经检测后发现存在故障的,在原有规定的保修期期满后,Sony仍将在上述期间内根据保修卡记载的免费修理规定给予免费维修。

        若您对此有任何疑问,欢迎垂询索尼中国顾客咨询热线。

服务热线:
400 810 9000

服务时间:
周一到周六:9:00–21:00
周日:            9:00–18:00

电子邮箱:
ccc@sony.com.cn

        感谢您的理解和一如既往的支持!

关于个人信息管理: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为提供上述服务之目的,需要记录和使用用户的个人信息,如姓名、联系电话和/或通信地址等。索尼(中国)有限公司负责处理为提供此项服务而获得的用户个人信息,并确保索尼(中国)有限公司和提供上述服务的索尼指定维修网点按照向用户另行明示的《索尼产品顾客个人信息保密政策》来记录、使用和销毁用户信息。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

顾客互动及服务本部

2010年1月8日

网友: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楼主所遇到的问题是否就是造成sony延保的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