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 6526 ver2 掉电

楼主(2010-02-11):
ms 6526 ver2 478针cpu 以前是cpu座虚焊压一下就好了 没有bga设备iu一直放在那里 今天发现不能加电了 开机排针只有1v电压 在开机排针附近有一个472电阻一头有5v电压 于是对地端接 上电了跑码了 但是到了26 就掉电了 不知道怎么弄了 高手请指教
cpu
掉电

网友:
开机排针连到哪了呢?正常是多少,是哪里产生的 谁有图传—个谢谢了

网友:
换个IO试下咯

网友:
北桥虚焊也能出现掉电。
开机线路有问题,查开机线路,跑线,北桥虚焊也能出现掉电。

网友:
开机排针只有1v电压,不上U不掉电

网友:
假负载上所有测试点无电压,无复位,电感无电压,真U有时00掉电有时26掉,点开机排针不触发,排针经-202电阻在连到一472,472-头有5v,对地能触发

网友:
先换个I/O试试喽,

网友:
楼上又不知道在哪copy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