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L50IO掉电维修

楼主(2010-02-11):
机型:神州天运
机芯:志和L50IIO
故障:开机进滚动条时掉电,有时候震动几次能正常
分析:这样的故障一般多为接触不良导致的。拆开机器,光板加硬盘通电完全正常,没有出现掉电现象。这样想起来问题就奇怪了,为什么整机状态下就容易掉电呢?在次把机器安装好,发现问题又来了,郁闷中,在拆,这次是把外设一件一件的插了试机。当拆下光区的时候,机器正常了,郁闷难道是光区坏了不成,换了一只光区还是老样子 掉电!!!!*脏话*  砸机器了,速度拆了外壳,光板检查光区电路。

先检查电源,发现电源电压波动,日
问题找到了!!

图纸看的出+5V经过L36这个电感后在由电容C23C21滤波后出来一个+5V-CDROM电压,时间电路中无C23
这个电容,检查C21这个电容无明显漏电等现象,换了在说,换了一个后发现电压还是不稳定,测L36+5V电压正常,在这个L36电感后面,没有其他电路,是直接去光区接口的,检查接口没有问题,电容代换过,那就是电感的问题了,换了电感后电压平稳了,装上光区进系统 ,开10次机器好10次。为了防止以后在出现这样的问题,把工厂没有安装的C23装上去,使得从L36出来后的CDROM5V得到更好的滤波,即使在光区读盘的时候需要大电流,这个电容能起到电压平滑的作用,而减小对电感的损耗!

分析水平不好,请大家指教!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修,不过我这里很少修到电感出问题的

网友:
是啊,有图纸就是好修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工厂偷工减料所致,C23那么重要的一个电容都省了,导致电感损坏。楼主已经断定是光驱电路的故障,不然可能也看不出电压的异常波动。

网友:
电感不良  少见

网友:
是电感性能不良导致的吧

网友:
是电压不稳定还是波形不稳定滤波不良呀?

网友:
有图好修啊  特别是神州的怪毛病特别多这个现象我也碰到过不过换了MOS管之后正常的

网友:
电压有波动,楼主是用万用表测的,还是用示波器测的。

网友:
电感坏真是少见,不知道电感怎么代换的,

网友:
楼主还是挺厉害的,我最佩服修到最后是电阻电容有问题的机器,这个需要有耐心和思路,还有一点分析的头脑。佩服楼主。

网友(2010-06-08):
谢谢分享,可呢这些个脏话实在不雅

网友(2010-09-18):
  问题不明显  ,确实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