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575及周边电阻

楼主(2010-02-11):
客户送来一个液晶显示器,电源部分,烧的黑乎乎的。pwm芯片是ld7575,开关管坏了,整流桥是好的,不好的是烧坏了一个电阻,这个电阻是跑向开关管的g极的。也就是说,它是从7575的4脚经过这个烧坏的电阻,然后跑向g极的。请问,这个电阻阻值大概是多大呢???

网友:
G级应该是连接两个电阻,一个接地;另一个连接推动脚,也就是5脚。你先确认一下。

网友:
如果是4脚到G,电阻是10K左右。
5脚到G,就是1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