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和场管不常见的问题.

楼主(2010-02-11):
我的万用表是胜利vc97  二极管档和蜂鸣档是分开的 二极管档上面标注电压V符号,蜂鸣档是电阻符号, 用蜂鸣档测量mos管无读数.二极管档测量黑笔接D红笔接S 0.523v,红笔接D黑笔接S为0.843v.有大侠给我解释一下嘛

网友:
这个不是问题。你的表测的是管的电压降,测之前先给管放电在测

网友:
那是不是测不出来和你们一样的阻值了.测的时候都放电了

网友:
表的功能不同而已,我自己都还想要你那种的表,只是我的能用也就凑合用了

网友:
能不能介绍一下.我的表的功用....  我这种好处在哪里

网友(2010-03-25):
这个简单啊,你的把档位放到蜂鸣档再测不就行了吗?